身边有联想G450的请帮忙

楼主(2014-03-12):
身边有联想G450(LA-5081P )的请帮忙看下图中红箭头的地方有没有元件,只需把后面CPU盖打开就可以看见的,如有的话是什么 、多大的,先谢谢了。

网友:
G460 G470的显卡周围摘个换上,应该可以 至于是什么原件 你量下它2脚 应该可以判断出

网友A:
已经上传了,请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上传了,请注意查收

谢谢,原来是空位。

网友:
怕不小心弄掉元件,先拿个好点的相机照个再弄

网友:
空的啊原来

网友:
类似这种只要是一段接地的,有没有都无伤大雅啦

网友:
看图纸看下有没零件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个G450的显卡,你标注的地方没有元件!

网友:
晕  原来是空的啊   白紧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