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无图纸维修一例

楼主(2014-03-12):
索尼无图纸修复一例

插入适配器,无待机电流,3,5v没有。隔离管八个脚都没电压。一看这情况就是保险管烧断了。换个...?,没那么简单,后面定有短路。

通电用镊子短接,果然意料之中,大短。上图的mos管拆了,烧机法伺候。看到这种打短,我一般不会先把可调电源调到19v去烧机,调小点,3,0v去烧机试试,电流已有1.7几A。发现cpu供电下mos管很烫,而且cpu供电芯片有3项上下管驱动输出的。先把摸到发烫的上下管干掉,装两个再去试,故障依旧....难道我摸错了,好吧,继续烧机,还是刚才那个mos管附近发烫。再烧会儿就发现,哟,,,管子旁边有个电容聚烫。还好我的皮厚了点...

取了换个。。不短了..嘿嘿,再把刚才原版上的mos管装上,还有找个好的保险管一起装上,插电,电流上到0,5没上去....zzzzzzzzzzz......没那简单。。量各大电感,唯独cpu电感没出电压...图纸网上没找到...这个是新的客户,说是同行介绍过来的,意思就是新的同行...那这是必须要搞好的...砸锅卖铁也要将此机子搞好。。。
看到供电芯片是MAX1544   。网上找个芯片数据手册。

vin19v有了,30pinVDD有5v,REF没有,芯片第10pin VCC也0.8v。问题点在这里。芯片的问题?这时候手痒了,真想换个试试。高手一般不到关键时刻不会动芯片动桥的,可是我却未必高手。后来想了想,还是查查看

VCC与VDD中间连接一个10欧姆的电阻,可是刚量了VDD有5v的...那就是....不是电阻就是芯片挂了,先量下电阻阻值,哇塞,发现新大陆了...阻值1M多。赶紧换了,找个100欧姆的换上,跑码了,爽歪歪。。

网友:
正常使用的机器,没有二修过,同时两个故障点,不多,,

网友:
不到迫不得已别烧机,你会烧坏别的东西的。

网友A:
这思路真不错,就是没把烧机的图片发上 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思路真不错,就是没把烧机的图片发上 有点。。。。

我以为大家都会,所以免了...

网友:
平时我遇到大短路的我也是烧机法的

网友A:
那就发上吧,详细对我们这种水平,有提高

网友B:
手被烫了一个泡,到现在还没消下去

网友:
此乃旷世奇才!可喜可贺!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被烫了一个泡,到现在还没消下去

不是吧,下次该小心为妙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下次该小心为妙

嗯 是的啊       说来巧,一手插电 ,一手拿板子,正好电容被手按着~~~~都要焦了

网友:
一下就把电压调那么高,肯定烫啊。我一般都是电压调到最小再慢慢的加,电流到1A左右就开始停下来了。。。这样没那么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发上吧,详细对我们这种水平,有提高

就是哪里短路,接可调电源,短路的那个地方是多少v,就用多少v去烧,可调电源正极接在短路的地方、负极接地,电流再限制下就可以烧机了

网友:
芯片数据手册就是好、方便!!!没图纸修修供电、短路的板子还是搞的定……

网友A:
我烧的时候大多翘起电感 红接电感短路一脚 黑接地 3V烧 烧不出来 电压继续增大 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烧的时候大多翘起电感 红接电感短路一脚 黑接地 3V烧 烧不出来 电压继续增大 对吗?

短路的地方电压是多少就多少,电压就不能再调大了,如果烧不出来就看这个信号去了哪里,一个一个拆,知道找到短路的元件为止

网友:
明白 谢谢版主 这么认真的解释给我听

网友A:
版主能给个思路吗?
神舟优雅A300-T3000的笔记本:加电到0.9A左右没跳变,持续10秒左右掉电。拆机目测没修过,没进水,没短路。加点依旧掉电。测各大电压正常。
风枪加焊南桥,电流可以到1.2A左右跳变2次左右 依旧掉电。
准备刷BIOS,一看双BIOS EC的BIOS是2M 南桥的BIOS没见过。明显比EC的BIOS小,而且上面显示的是512
我对掉电的机器头疼,0.4以下掉电好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能给个思路吗?
神舟优雅A300-T3000的笔记本:加电到0.9A左右没跳变,持续10秒左右掉电。拆机目测没 ...

有独立显卡吗?这种情况北桥和显卡虚焊的较多

网友:
这烧鸡大法对方短路果然厉害啊

网友D:
请问bios在整个班子有几个 我就知道EC有一个 还有呢~ 请告知新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bios在整个班子有几个 我就知道EC有一个 还有呢~ 请告知新手 谢谢

有些板有两个,ec一个,南桥一个,我还见过dell机有4个bios的,EC两个,南桥两个,不过这种比较少见。

网友:
没,显卡集成到北桥。我试着加焊南桥,电流能上到1.2多 但还掉电 是不是那还有短路?

网友:
烧机慎用呀  烧不好就真成烧鸡了

网友:
烧鸡最好,简单直接,秒杀,LZ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有两个,ec一个,南桥一个,我还见过dell机有4个bios的,EC两个,南桥两个,不过这种比较少见。

那  刷bios是刷ec的吗 南桥的不用吗!!

网友:
触发是EC,上电是南桥

网友:
没图纸能整 好。。楼主经验可以哦

网友:
有帮助,三克油

网友:
运气好一个电阻坏了 要是信号就问题的话就一个 芯片的PDF 可以把你搞死

网友:
楼主烧鸡成功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下次该小心为妙

我最怕烫了,那我以后修板不敢烧鸡昨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