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疗伤修华硕F5M不通电!

楼主(2014-03-12):
故障不通电,无待机!

拆机发现电源接口旁边严重烧坏。这里忘记拍照了。
看了看没有这个图纸只有点位

这就是烧坏的地方,一个19V转V5的管子烧坏了,只有一半了,连型号都看不见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于是像同学群里求助。

这里谢谢 老三本本(陈剑科)的建议。

把那个管子拆掉后连板层一起扯掉一块。再打19V PQ7102的D级就短了,PQ7102是三角管下面的8脚MOS管。

拿刀片把烧黑的地方刮了掉还是短,怒了,使劲挂,看看这里没什么别的线就供电线和地,就挖了个洞。挖完还是短!不应该啊,可能还有别的东西坏,于是就把C3704,C3703,D3701一个一个拆,拆到D3701不短了。

下面就得找电阻改5V。

找啊~~~~~~找啊~~~~~~~!!!!!!!!!
找了好久,应该有1个小时吧,才找到合适的。

下面就是成果!

修了一下午。不容易啊。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发帖也不容易,大家的给我这个穷鬼加点分吧!

网友:
话说,我忘记拍照了,我们店里也遇见了一个这样子的,今天已经拿走了。

网友A:
这样行吗。如果用电池还能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行吗。如果用电池还能开机吗。

可以的,还没到保隔,就是在电源接口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