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想不通了

楼主(2014-03-12):
今天修一块SIS芯片组的主板   插电后自动上电   然后马上电源保护  l绿线为低电平。  于是我拔掉小4口,还是自动上电   不过不保护了。   心想  哈哈要秒杀了,于是测CPU上官D级的对地阻值,发现没有阻值正常,CPU的电感阻值正常,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上管的3个16V耐压1800微法的电容拆了 ,再次上电发现不保护了。心中一阵暗喜,秒了,,,于是找了好的电容换上,再次插电 又保护了,心想不会这么倒霉吧,换了坏的,又换了一批,这次我上一个电容 就上一次电,发现只要一上电容就保护     哎   求大神啊

网友:
电容有那么容易坏吗?为什么就那么肯定电容短路呢,烧一下机就知道哪里短路了啊。

你这情况,估计是管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该情况 你应该测量 上管的S极的对地阻值,几组对比一下。

网友:
楼上有误吧,测各上管G极对地阻值,阻值偏小的有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