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61H2-CM2 V1.0主板艰难维修记

楼主(2014-03-12):
收到一台清华同方的品牌机,
现象:开机触发掉电,不停的重启再掉电
报价...谈成...留机走人
掉电不外乎某些同压没有起来,或短路的地方,把板折了出来,看了一下全新的一样,上电测了一下,各电压瞬间都有起来,CPU电压,PCH电压,内存电压,晶振也起振了。
把4PIN的电源线拔了下来,上电还是一样的现象,触发 重启掉电,应该说和CPU及CPU电路没有关系,I/O或bios的问题比较多。又发现把CPU除掉,上电所有电压都有起来,且不掉电了,怎么好像又感觉和CPU也有关系呀。
网上找了个bios资料,刷后还是一样。短接绿线可以上电,但不跑码。感觉不像I/O的问题。没有方向了
请求大家给个方向和维修的方法!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别谁有没有这款精英代工的图纸呀,望不吝赐教.

网友:
这样的问题修起来不容易,经常断电,量电压和信号很麻烦;至于图纸也不好找到。

网友:
短接绿线,就好比未婚先孕,虽然可以生出孩子。但毕竟不合法,所以导致孩子以后没有户口上,没学上等问题。
反映到主板上,最经典的是,虽然触发,但南桥不工作,不出电压。当然,有些不太严谨的板还是出的。呵呵

至于上U掉电,是个经典的故障,有刷BIOS好的,有换U好的,有换IC好的,有加焊北桥好的。
IO或CPU其它供电问题,无案例。

至于思路和方法,莫衷一是。

不过,可测瞬间电压有无出来,在刷完BIOS后,可上假负载找到CPU其它工作条件外部测试点测试。也可排查一下CPU供电管或电容。新板的IO管的愈加重要,也可尝试。还有一些小管子值得注意。
对于新板,案例少,元件贵,只有自己多摸索。借鉴甚少。

网友:
我的主机也是经常频繁关机,应该是主板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

网友:
这问题很难搞啊

网友:
我还以为是解决了的帖子呢

网友:
先换个I/O看看啊

网友:
你去看看你板子上的IO有没有管不跑码就掉电咯...
我前几天修一个也是H61的一台的.掉电是因为不跑码...换了2个IO好了.试了一天没问题..拿回去有2天了没见拿回来

网友:
3楼的比喻很形象。。。

网友:
你把桥焊下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先全板打值试试看,再看看是否有断线!

网友:
先用假负载打了值看下CPU针座有没空焊…………也打下内存的阻值看下阻值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刷BIOS换IO…………

网友:
把所有  电感都打一下值

网友:
我有个七彩虹P35的,和你的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