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本换屏,求助。

楼主(2014-03-12):
接到一款索尼新本,14.0LED超薄屏。屏碎了,发了一个过来。换上只有背光,没有图像。说是要刷程序。请问LED屏该怎么刷屏的程序,都需要哪些设备。
求助

网友:
上淘宝网上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
把原来坏屏幕的那个程序芯片和现在新的换下

网友:
索尼换屏要换码片的吗?没遇到过呢。应该有一样型号的屏装上就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
索尼的是不用刷的,关键是你发的屏要一样
(好)的,*宝上的东西不好说,也有可能是机
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