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机子的一些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4-03-12):
1、只要一通电源,没有按开机按钮就自动开机?(BIOS设置没有问题)
2、系统时间随意恢复到初始时间?
3、开机启动画面不对,不是对应主板画面?
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应该怎么修?

网友:
换个CMOS电池

网友:
1、有些主板是记忆上次状态的,不正常关机,就会通电开机
2、可能电池没电了
3、这个肯定是刷过BIOS了

网友:
电池用万用表测过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