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掉电维修,按开关无反应,自动上电两三秒掉电

楼主(2014-03-12):
机型:DELL N4030
板号:纬创DJ1
故障: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没有反应,不定时自动上电两三秒掉电,有时电流上到0。26A,有时上到0。7A。
      从电流上看,好像是有电压没起来,首先用示波器瞬间测试各电感,均有正常的驱动波,一闪而过。打开图纸,再打各个电压的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是什么原因引起掉电呢?无非是以下原因:一是短路,二是温度保护,三是BGA空焊。主要电压测过了,没有问题,论坛里有人说声卡5V供电也会引起,加焊了一下,没有效果。
      先按不上电来查吧,开关有高低高的跳变送到EC,EC也有正常的跳变送到PCH,但S3和S4这两个信号一直在跳变,好像在不断触发一样。明显是主板测到后级有问题,一路一路查吧,按时序先开内存供电,取下内存供电上管,发现不掉电了,电流上到0。26A,说明内存供电之前的电压是正常的。
     装好内存供电上管,取下CPU供电的两组上管,上电可以到0。76A,测CPU供电之前的各路电压,全都OK。说明CPU供电之前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把CPU供电的两个上管装上又恢复了原状,明显故障就是出在CPU供电之后的部分。这里走了一段弯路,把CPU供电芯片换了,故障依旧。
     在上电瞬间测试,发现PLTRST#都已发出,可能是CPU工作之后,发现了主板异常,导致断电保护。那就查外围吧,USB供电,声卡供电,网卡供电,当测到小板上的网桥供电小电感时,发现只有003左右,明显不正常,把CPU供电上管取下,对主板强加电,网卡开始发热,用852吹下网卡AR8132,再装上CPU供电上管,按开关电流一路狂奔,DELL的LOGO已经出来了。
     总结:DELL这款机的时序里,应该有对主板所有供电的检测,发现异常就会掉电,但如果断开一路供电上管,可以强加电。一般的主板网卡供电是不检测的,只有3V-S0被网卡拉低或短路时,才会掉电。

补充内容 (2014-3-13 10:17):
引起掉电的是网卡AR8132内部产生的VDD17,从6PIN输出,电路图在9楼,短路的电感PL4702,这款机器两三秒就掉电,网卡一点都不热。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案例,正好手上有个方正R410 GL40的板子,电流上到0.6不动然后掉电的,回头仔细扫一遍

网友:
以前掉电都是断开HWPG,看看是哪路电出了问题。纬创的没有这个信号只能示波器测电感的电是否出来,在此之前真没想到断开某个供电的上管,再看是否掉电从而判断出是这个供电的前级或后级出了问题。

网友:
怎么说都有道理,没有什么标准答案

网友:
楼主网卡短路还拿出来写的那么辛苦!实在难得,

网友(点评):
关键是掉电时间太快,只有两三秒还不能正常上电,一般人都不会去怀疑网卡,很多机器网卡短路机器照样可以进系统用,只上不了网。

网友:
分析的有点粘了,不过经验不错

网友:
无图啊,要是有图就更精彩了。呵呵

网友:
当测到小板上的网桥供电小电感时,发现只有003左右,明显不正常。 003是阻值吧?

网友(点评):
是的,小电压一般阻值几百。003就短路了。

网友:
这个VDD17实测是1。8V。网卡内部产生的线性电压。

网友:
可以否提供小板的图纸PDF文件。

网友(点评):
图纸已上传,在11楼。

网友:
电路图加小板图纸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没有发现有这路电压的检测保护功能!

网友(点评):
猜测是网卡线性输出短路,引起3V——S0输出过流,引起保护,就像51125的线性3V对地一样,芯片发热,但别的机器不保护。只是不输出电压,DELL这款机就直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纸上看没有发现有这路电压的检测保护功能!

那怎么会?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师傅秒杀就搞好了。

网友:
经典   学习了 谢谢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学习了,多多来学习

麦毅诚 -4 严禁灌水

网友:
李立红

猜测是网卡线性输出短路,引起3V——S0输出过流,引起保护,就像51125的线性3V对地一样,芯片发热,但别的机器不保护。只是不输出电压,DELL这款机就直接保护了。

有道理,有可能!

网友:
偶像来发言了。。。

网友:
无聊来看看帖子

网友:
楼主你的强加电是不是给Cpu强给1V啊

网友(点评):
不是,是取下一组供电的上管,这个电压就出不来的,后续的电压也都不出来,这个时候就如果后续电压有问题是不掉电的,纬创的是这样。

网友:
外设电压不足也会一起掉电 拉低3V-S0

网友:
取上管不取芯片不会短路么???

网友(点评):
取了上管不取芯片只是没有电压产生,不会烧东西。取芯片不取上管,19V直接加到后级,一烧一大片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呵呵

网友:
经典啊    学习了

网友B:
能感到有地方太热的 应该先查了  修得到不算太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感到有地方太热的 应该先查了  修得到不算太难

瞬间掉电,你一开始能感觉到有地方太热??仔细查到网卡部份短路,烧机法才查到发热的地方。你想得太简单了。

网友:
按时序先开内存供电,取下内存供电上管,发现不掉电了,电流上到0。26A,说明内存供电之前的电压是正常的。
     装好内存供电上管,取下CPU供电的两组上管,上电可以到0。76A,测CPU供电之前的各路电压,全都OK。说明CPU供电之前的电压也是正常的。
楼主这个方法好。。。下次有机会用用。。

网友:
很不错啊   学习了

麦毅诚 -6 严禁灌水

网友:
网卡要取了。才知道。

网友:
掉电本最无语,修好一个,在看这帖子,感觉就有点思路,个人认为短路的多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把CPU供电上管取下之后对哪里强行加电?

网友(点评):
上管取了之后,按开关就可以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个问题,把CPU供电上管取下之后对哪里强行加电?

就是把上管取下来,然后按开关触发就是了吗

网友(点评):
是的,主板CPU供电之后的电就出不来,有问题也不会掉电了

网友:
拆掉供电上管,加电不会烧芯片吗???

网友:
拆完就跑马了,在装上网卡就看出问题了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