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 P10G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4-03-12):
        一早上班老板的同行带朋友来修一台XPSP10G 客户描述:前天好好的,第二天一开开不起来,电源灯也不亮了。经过仔细询问,客户说:绝对没有进水,摔过等,叫客户留机检测。
     插上电流表,电流表啪一响,大短路了!应该容易呵呵!!拆开主板,此机HM57芯片组。扒开CPU内存等 测量公共点20欧左右,继而测各大电感发现CPU供电电感为36欧,集显供电电感0.00欧,待机电感两个对地都响了。看来问题大了。目测没发现烧痕迹。测U供电 上下管未发现击穿,直接拆去62883 CPU供电电感恢复为400欧左右(没有上U)再测集显供电的上下管发现上管击穿,拆去换了一对。再测集显供电的电感还是对地0.00欧,拆去集显供电IC,再测恢复正常。这边短路排除了。再去搞待机部分,直接3.35V待机电感,依次拆去三个发烫的2062A 8IC5V电感阻值恢复1200欧左右 继续烧发现没有电流了,5V短路排除了。再烧3V电感,只见电流从0.5慢慢涨到4.99A,接着桥冒了个洞,上BGA拆去桥,再测3V电感恢复500欧左右继续烧0.03电流,3V电感短路也排除了。回过来测了下3V 5V的上下管均未击穿,没事就不动了。看了拆下的元器件,依次找62883 2062A hm57 51125 还有个集显供电IC,看看吧 烧了不少呢。62883直接用62882替代了 2062A没见过,也没找到。百度了下,是个电子开关类似的。再看主板三个都是23脚连5V待机电感 78到各路USB应该是个USB电转换。那就先不管了,换好51125 62882 HM57 集显供电IC ,再次测公共点对地800左右 ,集显电感360CPU电感400欧,(没上U)
3V电感5105V电感1280欧,(现在还不忙上CPU测试,以防CPU供电等没搞好)直接插电19V发现待机0.19,发现51125巨烫,断电测量51125817(3V 5V线性) 80.01171400欧,习惯性的拆去EC,阻值正常了。发现型号为NPCE781BXX ,找片换之,再次测511258脚阻值500欧左右了。接上19V待机0.02 ,各种期盼,希望不要再折腾我了!找来C壳,发现开关不好拆啊,一个排线连中间触摸控制,再连开关,好不容易拆下来了。按下开关死活没有反应,各种按都是0.02不动。此机EC下挂了个ROM判断这个EC是不带程序的。示波器EC下挂的BIOS第一脚,发现有连续不断的波形,再测开关有3.3V按下能拉低,看来必须看图纸了,依照型号,版号分别在迅维 91 不烦等找了个遍,没找到此机图纸,没办法那就去迅维搜NPCE781看看有没有相关资料什么的,看到有个帖子说:N5010 NPCE781怎么怎么的,哈哈!看来N5010也是用的这个EC,翻文件夹找到N5010的图纸打开37(EC部分)

发现N5010图纸中的NPCE78123脚连待机的POOGD与实际电路相符,按照这个图纸的IO分配定义感觉与这个我修的P10G差不多,依次测量95脚按下开关3.3-0-3.3 测量94LID 3.3 测量93AC_IN#_KBC为低电平,咦,怎么ACIN是低的呢,一般不都是3.3V吗?我也纠结半天。百度下这个AC_IN#_KBC,接到迅维一个帖子,一个小朋友这样说的,

AC_IN#_KBC
后面带#低电平有效的意思,也就是(交流电接入低电平有效然后到KBC),好的,那93脚就是正常的吧,继续测117PM_PWRBTN#,按下开关这边也动作了,干嘛不反应呢?难道桥没焊好,测南桥背面一个32.768晶振,没有启震。顺着主板的RTC电池接口找到三脚的双二极管两个脚有3.3V,一个脚0V,因为那个脚没插RTC电池,所以判断RTCVCC这边应该过去了,那就直接上BGA加焊,再次上电,发现电流0.03-0.04轻微动 南桥下的32.768也有了波形,按下开关0.03-0.08然后掉0.03OK  U上内存,接电0.9-1.32-1.50-1.1-1.6,再接屏测顺利亮机。三个2062A是个USB的供电转换,没找到直接23-78连上,装机测试半天没问题。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非常到位,强大!

网友:
好多短路点都被迅速搞定,哎 我也想学会一种通用的技巧不一靠图纸修主板呢

网友:
原来这样啊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