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PS-450DB R的电源 带不起负载 求思路

楼主(2014-03-12):
      今天接到一个台达DPS-450DB R的电源,可能是服务器用的,客户拿来就说带不起负载,说实话,对于这种问题我也是不怎么会,常规的还知道查查驱动电流什么的,这种还有两个小板,完全不知如何下手。
   插入220V,有源PFC大电容上就有380V左右电压,待机输出三路,45V、15V、5V。绿线上有3.8V,紫线5V。短接绿线,电源启动。12.2V、3.3V、4.2V,有人说这个+5V是4.2V正常,带上负载就正常了,我接了一个风扇在上面,一短绿线就掉了,保护了。并且接12V、3.3V也会这样,不知道怎么搞,我拍了几张图,求高手指点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过。

网友:
先看看驱动小板是什么芯片的?主动PFC还没修过呢

网友:
接每一路都保护了,估计保护动作是在高压部分,PFC电路或者变压器前级的开关管电路

网友:
先把短路的地方修完了

网友:
负载带不起我一般是先检查各电容是否正常,有没有容量变小了

网友:
同意3L的说法,故障点很可能在开关电路。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没有短路的地方,我也是想查一下主开关电路。

网友:
看看主开关旁边有没小电解电容(测量一下驱动管输出的电压),有就换一下,再测一下三个输出电压有没跳动的,有跳动的那一路的电容换新

网友:
这个电源我貌似修过 但是主控用的是什么忘记了 我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专门维修台达电源的帖子,你自己看看吧 只要能确定是哪路保护了 就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