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路由器断网检修流程

楼主(2014-03-12):
很多新学电脑维修的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检修使用路由器导致断网的流程,那今天成都电脑维修小龙就来介绍下。

1、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是内网无法连接还是外网无法连接。这个我们可以使用dos命令来实现
假如我们内网网关是192.168.1.1
我们可以ping 192.168.1.1 -t    这是看电脑和路由器之间的连接怎么样 正常的应该是time=1     1-10秒都比较正常
                ping www.cduxc.com 正常的话不time=有值可能1-1000之间
以上2个dos命令就可以判断出是内网还是外网的问题了。
2、可以拔掉路由器WAN口上面的网线直接插到电脑上使用ppoe拨号方式
这里有2个常见的ppoe错误代码691和678,下面我来解释下这2个代码的意思!
691:表示用户名和密码输入错误或者宽带欠费!还有一种是宽带机房端口错误这种很少见笔者见识过的。
678:表示宽带没有连接进ADSL线路故障或者宽带机房停电或者猫坏。

网友A:
过时了,现在都是光钎了。

网友:
能发点有水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时了,现在都是光钎了。

光纤就不拨号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