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工作条件

楼主(2014-03-12):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侠,,,cpu工作条件  pg 复位  时钟  还有 供电,在没有假负载的情况下怎么检测   是否正常!!!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 ,就跟问我们 电脑不插电能不能开机一样 ,不要去想那一步登天的事 还想不要工具就能修好电脑,你当修电脑跟吃饭似的啊 不用筷子也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问的 ,就跟问我们 电脑不插电能不能开机一样 ,不要去想那一步登天的事 还想不要工具就能修好电脑 ...

我是自学,我看师傅们在修的时候不用假负载,只用电表就知道这些条件是否正常了

网友:
那是他们修的多了 知道什么问题 那些步骤可以省略掉 ,这个你要知道电脑的上电时序才行 ,

网友:
那是用先用假负载学习好还是一开始就不用 等学出来了再用假负载

网友:
查下图纸多查下板子

网友:
同意上路的见解

网友:
只要知道时序 有图纸  你就能搞定

网友:
CPU供点是在保证内存,南北桥,总线供电正常之后才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