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VIDIA Quadro 6000 烧毁

楼主(2014-03-13):
两块NVIDIA Quadro 6000组的sli,开机没反应,听见放电声。
然后,分别单独插。
卡A:开机自检不通过,依然是冒出一股糊味。
卡B:开机听见一声自检,但显示器点不亮,没反应。
拆开观察:

卡A烧毁处,如图:

卡B此处未见痕迹,如图:

烧毁的六脚元件标的D5B14,死活查不到。
仅仅查到一种叫D5B12的元件,又名AO6405,是30V P-Channel MOSFET,能代换么?
烧毁的地方连着PCIE的12v供电,应该是是供电的开关电源吧?左边的那个八脚标的是4842。
总之两块都是坏了,不知道怎么搞,帮帮忙吧

网友:
哪位了解的,帮帮忙啊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这种如果你修好了  收多少钱啊    还不够功夫钱

网友:
烧烂的那个修不了就算了,主要是把那个没痕迹的卡修好

网友:
仔细泡泡线路  你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这卡小1万元,,相当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