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BTX-400SEL-P4电源短接后转一下就停问题

楼主(2014-03-13):
长城BTX-400SEL-P4电源短接后转一下就停,然后要等好几个小时拔插电源开关后才能正常开启,但是只要拔掉插头或则突然停电什么的,电源又恢复到一按开机电源灯亮一下就熄,还有风扇转一下就停,已经确定是电源故障,但是不知道是坏哪里了,但是只要不停电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能正常开机,只有在停电或则彻底拔掉插座后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2016-10-10):
后级的滤波电容有问题,把它们全换了

网友:
遇到过后级的滤波电容有问题,把它们全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