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上的内存卡问题!!

楼主(2014-03-13):
手机上的内存卡问题!!
如上面所说啊,我的,8G的内存卡就有几张,比8G小的也有几张啊,多数是金士顿的,就是它,伤哥心了,没有用到几个月,就会出现,这样情况啊,比如说,弄到电脑上啊,就会是O的空间了,还有些直接认不到我的8G内存卡啊,说什么正品货啊,全假的啊!!!
能用什么软件,可以还原不啊,求指教啊,各位大虾们!!!
弄好了,小弟成分感谢啊!!!

网友(点评):
TF卡有他的便利性同时也存在着他自己的缺陷,您说的这种问题是tf卡经常出现的问题,建议不要在tf卡里面存储重要数据,tf卡集成度高,晶体颗粒有很脆弱,恢复的难度很大,即便是能恢复价格不菲,足够你买部水果手机了

网友(点评):
坏了就无法修复。

网友:
做一下量产,如果不行就是有硬件损坏了,无法修复了。

网友:
那个是,手机 上的小卡也是SD卡啊,怎么个量产啊,呵!!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没有弄好的啊

网友:
一样啊,但是,没有,弄起啊,呵,怎么办呢,怎么玩!!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报废  用不住啊

网友(点评):
几年之前的,8G啊,不便宜啊,所以要想办法,弄好!!

网友:
量产后数据还有么

网友(点评):
没有量产啊,也没有弄了!!等,答案啊,呵!!

网友(点评):
量产后数据就没了

网友:
这个就要花大钱了。。

网友:
为什么这样说啊,花,什么大价钱 啊,榀!!

网友A:
我的内存卡也一样啊   在手机上不能下载东西  拿到电脑上就可以下载 应该是我的手机问题吧

网友(点评):
对啊,就是这样的啊,呵!!

网友:
知道主控用量产,不知道的话用LFORMAT。再不行丢了换新的。

网友(点评):
说的对啊,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内存卡也一样啊   在手机上不能下载东西  拿到电脑上就可以下载 应该是我的手机问题吧

应该是手机问题吧  亲  呵呵  我换个手机就可以  你有换过手机试试吗?

网友(点评):
你说的,换手机啊,都换了,几个试了,还换读卡器一样的,也换了,不行啊,呵!!

网友:
搜索对应的量产工具,如果不行就是卡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2014-04-22):
我的手机内存卡也出问题了

网友:
知道主控用量产,不知道的话用LFORMAT。再不行丢了换新的

网友:
不要数据可以量产试试不行就没办法

网友:
对于修tf的工具,目前市场上没有理想的工具。量产的效果不会很理想。直接“换”!

网友:
上面说的,对啊,呵,现在就是,这样啊,TF真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