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 无法开机,插上充电器电源IC热

楼主(2014-03-13):
ipad2 无法开机,插上充电器也没反应,主板拆开,发现电源IC 热,请问大神们,是不是电源IC坏了,如果坏了,该怎么测量电压和电流呀

网友:
IC没那么容易坏!要工作本来就会发热!再说你是不是把电池和其他设备都取了呀

网友:
换个电充电试试看,对了iPad2的充电器和其他iPad不同像iPad1 iPad3都是5v 1A 的,iPad2 是5V 2.1A的,看下是不是充电器问题,没电了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发热说明负载大 看看是不是有地方电压不对

网友(2014-04-21):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网上有原理图。你先把电源IC取下,用万用表查电源IC芯片输出与地引脚的 阻值是否过小,如果正常,说明芯片基本上是好的,【当然需要进一步排查芯片】。然后查PCB板电源IC输出线路的对地阻值,阻值正常说明电源IC芯片是好的,阻值不正常说明电源IC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