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两个问题,实在是不明白

楼主(2014-03-13):
请问各位两个问题都是台式机
第一为什么把CMOS电池抠下来声音就有了,过几天又找不到集成声卡,电池我换的新的
第二个就是系统时间正常,p8h61 pro   关机断电后。BIOS设置自动归零
不明白怎么回事
希望遇到过的给点提示

网友:
南桥  管理的    COMS  电路

网友:
1:你所说的CMOS电池抠下来有声音,过几天又找不到显卡,是在BIOS里面看不到,还是系统里面看不到呢?
2:BIOS设置自动归零,进系统时间依旧正常是吗?

网友:
重新刷个新的储存芯片试试,如果还是丢那就是桥??

网友:
奇趴呀,我也遇到过。南桥吧,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重新刷BIOS

网友:
取下电池 应该是bios还原了 查下bios的设置把

网友:
可能南桥内部继承的的CMOS模块损坏   建议更换吧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