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报0210报错

楼主(2014-03-13):
sl410k 报0210报错 查了下报错应该是键盘问题 拆机把键盘线拔掉在开机还是 老样子 后突然拔掉开机板上的声音加减线ok
问题

网友A:
按键有黏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有黏键
进过水

网友:
直接换掉就可以

网友:
谢谢再次提醒

网友:
拆按键板出来处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