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bios

楼主(2014-03-13):
电脑之前是短路 CPU场馆烧了换了之后电流0.7不过电压都有,我找了一个B460的 bios刷了之后能亮机,但是一下子开机掉电一下子卡logo,还有关机后电流停止在0.8不动风扇一直转,现在想找一个对应型号的bios刷上去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版号 LA46 DIS 4B  09911-1 独立显卡

网友:
帮顶,前段时间我也修到过这个型号,也是找不到BIOS,同求!

网友:
这机子就是 BIOSS不好找  我 也在找!

网友(2014-04-22):
你们找到了吗  有的 传一份给我行吗

网友(2014-05-25):
我也在找,太不好找了。好烦哟
你们有吗

网友:
我找到了一会传你们

网友(2014-06-27):
請問有誰知道V460的EC BIOS的芯片型號? 拆下後掉了找不到@@~好像是PM29LV010 ?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试试这个吧

B460 V460 EC bios.rar

LA46 DIS 4B 09911-1

网友:
我为什么刷了一个b460的白屏了,换了个显卡还是白屏,,屏线和屏都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