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不能触发 待机电流0.007 开关键有3.3V 板号09922-1M

楼主(2014-03-13):
联想B460指示灯不亮开机无反应不能触发 待机电流0.007 开关键有3.3V  板号09922-1M,第一次修这个本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下,谢谢。附图:

网友A:
查待机芯片有没有输出3V5v  不会测量就测量周围2个电感有3   5V吗?

网友:
不促发先查I/O再查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待机芯片有没有输出3V5v  不会测量就测量周围2个电感有3   5V吗?

谢谢提示,我查了查图纸,发现待机电压是由TPS51123RGER蕊片控制的,这个蕊片有两个待机电压哦,我不知道是哪个,可能是第二个吧。我测了一下:第一个待机电压
8脚:3D3V_AUX_S5有3.3V电压正常
17脚:5V_AUX_S5有5V电压正常
第二个待机电压
L8电感3D3V_PWR两端无电压
L7电感5V_PWR两端无电压

这个TPS51123RGER蕊片的13脚EN0开启脚已经有5.5V开启电压了,但是蕊片还是没工作没有发出3V 5V待机电压哦,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附电路图:

网友:
这个出发条件 多去了  楼主只想找通病 不好找的

网友:
还是得把芯片所有条件都查出来才能晓得问题所在,还是无果的话,这个机器BIOS程序问题会倒致不触发,有遇到过,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待机条件正常,查下EC有无发出触发信号给南桥,查下南桥工作条件,或者有无返回信号给EC

网友:
红表杯接地去测量如果还没有的话查3   5V上管和下管及周围电阻电容  查EC 的EN信号

网友B:
bios 和EC 程序刷一遍就可以了 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和EC 程序刷一遍就可以了 通病来的

谢谢提示,已经修好了。刷新EC BIOS后OK!!原来这个TPS51123RGER还要一个18脚ENC开启电压才能工作的,这个ENC的电压是由EC  NPCE781E蕊片提供的,现在是0V说明EC 没发出。查论坛都是说EC BIOS坏了导至没发出,于是在论坛里找了几个EC BIOS,刷上去用不了有的不开机有的插电自动开关机。
于是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我用TL866编程器刷新原装BIOS是PM 25LV010提示出错刷不了,我没有这种蕊片就有一个PM 25L002D代换刷上去OK了,插电待机电流上到0.009,3V 5V电压出来了,按开机键触发亮机!OK.
附:南桥BIOS 和EC BIOS内含

联想B460南桥ECBIOS 09922-1M.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