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解锁

楼主(2014-03-13):
老以前的那种不智能的手机设密码忘了  咋解锁???

网友A:
用东海天娇王,百分之九十的非智能机都能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东海天娇王,百分之九十的非智能机都能读出来!

呵呵  谢了  !!!

网友:
我试试看看好使不

网友:
东海天娇王>做个标记!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这个得靠设备了,好多设备呢

网友:
东海天骄吧应该没没问题的

网友:
这软件很大,要不要配合别的设备才能解呢?因为那些手机接电脑上只显示内存卡和充电

网友:
正好有几部坏手机,先下个试试

网友:
这软件一般的用户没法使。后面有个说明:凡是东海上传的JTAG全字库资料都是经过特殊加密的,不是东海天骄王或者JPR-BOX的用户不要盲目下载使用,否则后果自负

网友:
东海天娇王?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
这个还真没弄过

网友:
这个真不好解啊

网友:
东海天娇王  神么东西

网友(2014-04-14):
貌似就是要付款使用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