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C-M LX 不跑码

楼主(2014-03-13):
P5G41C-M LX  桥,内存,CPU,总线,时钟电压都有,上假负载 内存,CPU的时钟有,北桥到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对地正常。刷过BIOS,822换过,还是不跑码,还有没有地方需要查的

网友:
这个板子的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板子南桥的问题居多

网友:
板子修好了吗? 我也碰到一台  就跑了一次代码98。。 96 就没有了   所有供电都满足

网友:
南桥干了? 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