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 DVI北桥烧坏了吗

楼主(2014-03-13):
一块映泰主板G41 DVI通电测试板不跑码,北桥很烫手,断电后测北桥供电电源管Q35的D、S电阻才零点欧,拆下Q35测未损坏,北桥烧坏了吗?
主板

网友:
场管测量前要先放电,而且有时候在线测量还不准确,对地测量北桥的对地值为0,排除了电容,场管,一般就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谢谢师傅,拆下Q35,测北桥供电对地电阻确实为零,这样可能考虑换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