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杨天S710一体机图纸

楼主(2014-03-13):
今天修一台联想 杨天S710的一体机,CPU无供电CPU PWM芯片是NCP6131。查无EN信号 跑线就跑到一个芯片型号是1589D的10脚发出的,但是没电路图 不确定。求电路图 谢谢大神

网友:
我觉得是这个芯片挂掉了,我自己的分析是VCC跟BOOT有供电了就出1.65V再反馈给8脚 之后COMP产生高电平C1旁边的三极管拉低为低电平 芯片UG LG脚位开始驱动上下管工作,同时发出PGOOD给NCP6131的EN脚

求大神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