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海尔G31T-M5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3-13):
主板到手后,触发上电正常,检测卡复位灯长亮,无复位,
测各项供电都正常。
测CPU供电芯片,PG电压3.3V

测PCI-E的A13,A14脚电压0.39V,时钟信号正常。

测PCI的A15脚电压0.69V,不用说,明显不正常

顺着A15脚开始跑线路,一路跑到IO旁边的排阻上。

测排阻一边3.3V一边0.69V,测阻值正常,看线路跟IO脚相连,果断换IO。
由于手上没有IT8718F-S-JXS的,用的IT8718F-S-HXS换上的,可以代换
触发显示。。

问题不大,就是跑线路费时间。。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加分。。。

网友A:
还是证明了,25元修板,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就先换IO

网友:
不错,这是有根有据的,我有块信步的监控台板,原来是不触发的,先换了了IO还是一样,后来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但没有复位,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正常来说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多些,不过也懒得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证明了,25元修板,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就先换IO

呵呵,跑线路很重要。。。

网友:
看来手里要有料啊

网友:
无复位就先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证明了,25元修板,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就先换IO

从A15跑到 IO那 那么远 不太好跑啊

网友:
不好跑线路   供电时钟无复位先换IO

网友:
代用芯片 有的是可以显示 有的键盘鼠标用不了 不知道楼主 这个可以用不

网友:
pci槽A15脚复位测试点正常3.3V

网友:
看的图纸修的话就可以省很多时间了、

网友:
跑线太累了,我有时间的话就跑跑,没时间就换主板了  反正2手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证明了,25元修板,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就先换IO

BIOS也会引起无复位。

网友:
维修需要细心的人呀

网友:
IO离内存槽那么近, LZ都没吹黄内存槽 吹焊技术不错,想请教一下,如何吹的?风枪调多少度,是周边吹,还是直接吹IO中间?

网友B:
无复位换IO是什么原理,

网友:
IO 发出了 PCIRST#

网友:
这个我也学习过  但是楼主也不错啊

网友:
理论和手工都不错,看来我要努力练习了

网友:
看了觉的还是要有耐心啊。

网友:
我今早跑了一上午线路了还没跑出来

网友:
恩   BIOS   io   CPU 桥

网友:
赞一个,有学到一招。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证明了,25元修板,供电时钟正常无复位就先换IO

25元对得起你这技术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复位换IO是什么原理,

IO是管家,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的中转站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是管家,南桥发出的复位信号的中转站

说错了,应该是说是树枝状的线路

网友:
这都发现了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5元对得起你这技术吗

哈,天大的笑话,你修这种板你能收150?200?散客最多就80!当然你如果是政府部门的,那我没话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天大的笑话,你修这种板你能收150?200?散客最多就80!当然你如果是政府部门的,那我没话说

嗯 60-80的

网友:
可以,你那同行都能收这个价的话,是个令人向往的天堂

网友:
SB没有发出PLT_RST#的话你换一万个IO也没用

网友:
学习了,希望得到进步

网友:
LZ技术很成熟,跑线这玩意不是谁都会的。我最怕跑线了,一跑就丢了。

网友D:
台机板子直接不修了。修他干嘛,懒得搞了。查一下换一下。弄到最后20元钱。有意思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错啊我最不喜欢跑线了

网友:
现在修个台式机主板20.忙活了一同,才20.维修不大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机板子直接不修了。修他干嘛,懒得搞了。查一下换一下。弄到最后20元钱。有意思吗?

别小看这20元。 要是速度快量够,一天下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楼主改天把示波器借给我用用.........你懂得!楼主下次拍张高清的I/O板子图片啊

网友:
现在修板好累又不赚钱

网友:
给楼主加分的,楼主辛苦了

网友:
我不会跑线啊。。。。。。。。。。。。。

网友:
台式机维修我们这收费20.不好做啊,我都是看看没爆掉的电容,供电正常的就直接说桥坏。换板子

网友:
跑线路很麻烦的

网友:
A13、A14什么信号?怎么定义的?

网友(2014-04-12):
很好,又知道A1314是时钟的咯

网友:
发现大家发帖的好多都有图纸,平时修的时候压根就没找着多少主板的图纸啊..好悲催

网友:
师兄 学习了,刚刚看到你的帖子修了2快出来

网友:
错,这是有根有据的,我有块信步的监控台板,原来是不触发的,先换了了IO还是一样,后来换了南桥可以触发,但没有复位,不知道那里的问题,正常来说应该就是这两个问题多些,不过也懒得去研究

网友:
很精典。很好

网友(2015-04-26):
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焊工没有什么说的。。。。。。

网友:
8718只要不带GB的不是都可以代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