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笔记本维修故障判断指导

楼主(2014-03-13):
新手入门——笔记本维修故障判断指导
作为一名笔记本维修工程师,不仅要对笔记本电脑的硬件、软件及笔记本电脑的结构有较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要掌握一定的维修理论与维修方法。联想昭阳笔记本测试项目针对目前维修工程师在维修中工具和维修测试比较缺乏的现状,在技术支持处的努力下及多方面的配合,完成了昭阳笔记本电脑功能测试这个项目,在这个功能测试项目中包含了联想昭阳2001年自今的14款机型的功能测试,希望能对联想维修服务有所支持。下面将先就维修中的有关操作及维修方法进行一些探讨,对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总结。

第一节 笔记本电脑维修介绍
在笔记本维修过程中,根据维修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如下的三个级别:
一级维修,也叫板级维修。其维修对象是电脑中某一设备或某一部件,如主板、电源、显示器等,而且还包括电脑软件的设置。在这一级别,其维修方法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操作(如替换、调试等等),来定位故障部件或设备,并予以排除。
例如:有一台电脑开机后无任何显示。作为一级维修,需要判断出此现象是由于显示器的原因引起的,还是显示卡的原因引起的,甚或是主板的原因引起的,只要判断出引起故障的部件,并更换掉有故障的部件,即完成维修任务。
二级维修,是一种对元、器件的维修。它是通过一些必要的手段(如测试仪器)来定位部件或设备中的有故障的元件、器件,从而达到排除故障的目的。
例如:在上一例中,如果是二级维修,就不仅要判断出是哪个部件,还要判断出是该部件上的哪一个器件或元件出现故障,并修复有故障的元器件,才算完成维修任务。
三级维修,也叫线路维修,顾明思意,就是针对电路板上的故障进行维修。
还是上例,如果是线路设计或线路故障引起无显示,就需要三级维修人员来维修。这些人往往是系统的设计开发人员。
从这三个级别的维修内容来看,高一级的维修必然要包含着低一级的维修,且一级维修是所有级别维修的基础。
需要进行三级维修的电脑故障是很少很少的,最多的是二级维修和一级维修。但在电脑行业中,由于电脑部件的成本的不断降低,再加上一级维修的成本也很低,因此一级维修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现在的电脑维修中,主要采用的是一级维修。
我们笔记本维修工程师日常进行的维修工作就属于1级维修的范围内,即维修对象是电脑中某一设备或某一部件,如主板、电源、显示器等,而且还包括电脑软件的设置。维修方法主要是通过简单的操作(如替换、调试等等),来定位故障部件或设备,并予以排除。在本节中,也主要介绍笔记本一级维修的相关内容。如果不特殊说明,所提到的维修都是指一级维修。
在一级维修中,主要的工作有:
(a)调整电脑的运行环境(硬件的/或软件的);
(b)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相关资料及相应的维修方法,判断并定位故障所在的部位,然后更换有故障的部件或设备;
(c)向用户解释、说明电脑的一般维护常识,解答用户提出的问题。
从一级维修的工作来看,它虽然简单,但却需要维修人员有较丰富、较广泛的知识和经验,其中包括:对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认识和理解,对电脑系统的认识和理解,甚至应该对构成电脑部件的各元器件也应有一定的认识。
作为一名维修工程师,通过参与维修的过程,应能够不断的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同时也应该把每一次维修工作都当做学习的好机会,应该每修一部电脑都能有所心得,而不是为了维修而维修。
第二节 笔记本维修思路指导
在笔记本电脑的维修工作中,由于笔记本产品的高集成性和部件的精密性,故障判断的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问题的解决和维修效率,采用恰当的思路和方法,能更有效、快速的解决问题,减少隐性故障的发生,更好的为客户服务。下面是一些维修技巧指导。
一、拆装前注意事项:
1、拆卸前关闭电源,并拆去所有外围设备,如AC适配器、电源线、外接电池、PC卡及其他电缆等;因为在电源关闭的情况下,一些电路、设备仍在工作,如直接拆卸可能会引发一些线路的损坏。
2、当拆去电源线和电池后,打开电源开关、一秒后关闭。以释放掉内部直流电路的电量。
3、断开AC适配器,拆下PC卡、软驱、CD-ROM;然后重新连接它们。
4、按照正确的方法拆装笔记本电脑。
5、不要对电脑造成人为损伤。
6、拆卸各类电缆(电线)时,不要直接拉拽,而要握柱其端口,再进行拆卸。
7、不要压迫硬盘、软驱或光驱。
8、安装时遵循拆卸的相反程序。
9、维修人员应配戴相应器具(如静电环等)。
二、拆卸时需要的注意事项
1、首先拆卸笔记本时需要绝对细心,对准备拆装的部件一定要仔细观察,明确拆卸顺序、安装部位,必要时用笔记下步骤和要点。
2、当使用合适的工具,如镊子,钩针等工具。但使用时也要小心,不要对电脑造成人为损伤。
3、拆卸各类电缆(电线)时,不要直接拉拽,而要明确其端口是如何吻合的,然后再动手,且用力不要过大。
4、由于笔记本很多部件都是材质是塑料,所以拆卸时遇到此类部件用力要柔,不可用力过大。
5、不要压迫硬盘、软驱或光驱。
6、由于笔记本当中很多部件或附件十分细小,比如螺丝、弹簧等,所以严格记录下每个部件的位置,相关附件的大小,位置等十分重要,拆卸下的部件按类码放,对提高笔记本维修效率很有帮助。
7、最后就是安装时遵循记录,按照拆卸的相反程序依次进行。

网友:
这三级维修难道 就是所谓的  部件级维修  芯片级维修  信号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