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3-13):
主板到手后,触发正常,没有复位。。
习惯性测各项供电,供电正常,测PG。
CPU的供电芯片有PG,跑PG电路,跑到排阻上,
换排阻。

触发,有复位,跑码正常。。

网友:
都不说清楚,你测到CPU PG这边电压正常,还是经过103排阻之后电压不正常,到南桥还是换后就正常,都不说明

网友:
呵呵  刚有一块跟你一样的板子  进水  换南桥OK

网友:
又是一个南桥……

网友:
我碰到过排阻坏,当时费了好大力气

网友A:
我觉得G31的主板坏的最多的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G31的主板坏的最多的是南桥

是的,G31的南桥可能是问题最多的了。。。。

网友B:
按时序查,很多G31的板子都是CPU供电NPN管,时钟芯片旁边的330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查,很多G31的板子都是CPU供电NPN管,时钟芯片旁边的330排阻问题

是的, 有时排阻出问题的多

网友:
嗯    烦啊  G31的主板坏的多

网友:
看来可能通病啊

网友:
这个主板  CPU芯片也会导致无复位

网友C:
G31主板南桥那叫一个烂啊,出什么问题先换南桥就对了

网友:
G31主板南桥确实容易坏的。

网友:
G31,不过还是要谢这板子,不坏哪来的修。

网友:
应该是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G31的主板坏的最多的是南桥

供电IC坏的也很多,L6703很麻烦

网友:
遇到过  没修好!

网友:
讲的太。。。。希望楼主能讲的详细一点

网友:
前几天就接到类似此问题的板、  我给报废了!

网友:
什么原因要跑到电阻那里去?

网友:
应该是给VRMPWRGD上拉的排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31主板南桥那叫一个烂啊,出什么问题先换南桥就对了

G31的南桥坏的不多,G41南桥有问题的多,尤其是戴尔,那些集成IO功能的发热量大,很多都拿他没辙

网友:
是通病吗?楼主

网友(2014-08-06):
谢谢LZ的帖子。刚刚修到一个一样的机子,就是LZ说的那个位置有问题。

网友:
映泰也步华硕后尘,昨晚修一片A780L也是换两个排阻好的

网友:
我手里一台 开机数码卡跑88  不跑马

网友:
不 错  学 习 了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的没听懂啊,是不是没PG,接着牌组,你就按通病修了

网友:
我怎么就没那么走运呢 修的都是不跑吗 的 直接换VRM 链接排阻也无用

网友:
南桥复位两个重要条件,1.PWM电路发出的VRMPG。2.IO发出的PWROK。两个都满足才能复位。

网友:
再老点的板没复位就是一个个戳三极管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顺便想咨询一下楼主,一般没有复位要测试哪些PG信号啊。我不懂

网友(2015-07-13):
103排阻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也太随便了吧

网友:
映泰的板子无复位有103拍电阻坏造成没复位的通病

网友:
通病。 这个也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