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KL 看看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2014-03-13):
   通电后,检测卡不显示数值。 求思路。
      CPU无温度,(应该是不工作)

网友:
做个BGA加焊下,不行就换板

网友:
复位灯常量,CPU不发热。按时序供电、时钟、复位修

网友:
第一:CPU供电是否正常;第二:留意一下时钟IC

网友A:
测量主板内存,桥,总线,CPU及一些小供电是否正常,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WRGD和ATX电源发出的PWROK信号是否正常,桥收到这两个信号后,发出CPUPWRGD给CPU,然后才发出复位信号复位主板上的各个设备。

网友:
………………不明事宜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主板坏啦,换人或换板。因为你没维修的必备

网友:
  因为需要练习,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板内存,桥,总线,CPU及一些小供电是否正常,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 ...

思路 明确,但是如果能吧图上  ,标上那些 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板内存,桥,总线,CPU及一些小供电是否正常,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 ...

内存供电 5.12V......  求思路··

网友:
CPU都不发烫,这个估计是供电没出来完哦,楼主,仔细检查各大供电,这种板还是有维修的价值的!

网友:
这个是个典型的不开机主板,按维修思路来吧,电压、时钟、复位,如果这三个基本信号都不正常,后面的一切都是免谈的。

网友:
我只想说,既然是华硕的那咱还是休息吧,能不修就别修了

网友:
我有两块这样的主板都当拆件用了

网友:
你可以先把内存供电控制IC换了再测量!!!看你主板的症状,你可以先从IO的工作的条件开始,拆网卡、声卡,而不是动桥,

网友:
再查时钟的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时钟或者晶振不工作导致

网友:
诊断卡最右边的灯亮那是没复位   这块板子好像是时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