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3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3-13):
主板到手后,触发上电无复位,测各项供电正常。
测CPU供电PG电压,有电压。。

开始跑PG电路,又跑到822排阻上面

直接换822排阻,触发上电,有复位,跑码正常。。

网友:
兄台,是822排阻

网友:
我好几块都没有修好

网友A:
288?    822吧 师弟~~~~~~~~~~~~

网友A:
还有  你发的帖子完全没有讲清楚 你的维修思路,没有复位,  该怎么找这个复位   来自哪。  没有复位 为什么要找这个PG ,还有就是  这个PG跑到这个822排阻后 就要换这个822排阻呢?

网友B:
楼主要是把维修思路写的详细一些,对于一些新手来说,更完美了。板子上那个是822的排阻,重新编辑一下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发的帖子完全没有讲清楚 你的维修思路,没有复位,  该怎么找这个复位   来自哪。  没有复位 为什 ...

楼主这个帖子比较适合有基础的看,思路比较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8?    822吧 师弟~~~~~~~~~~~~

呵呵,重新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  你发的帖子完全没有讲清楚 你的维修思路,没有复位,  该怎么找这个复位   来自哪。  没有复位 为什 ...

贴子不想写的太复杂,简单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把维修思路写的详细一些,对于一些新手来说,更完美了。板子上那个是822的排阻,重新编辑一下吧! ...

呵呵,谢谢,我想把思路这写的仔细,就是太麻烦了,就一排阻的事,,这样写感觉简单,方便。。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我想把思路这写的仔细,就是太麻烦了,就一排阻的事,,这样写感觉简单,方便。。呵呵

恩,可以理解,技术好一般都比较忙,对于新手来说缺的就是思路,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帖子比较适合有基础的看,思路比较简洁!

嗯  是的    是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都是高手啊

网友:
这么犀利的……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伤不起啊

网友:
学习了哈,822排阻

网友:
有点蒙   没明白

网友(2014-06-08):
思路很清晰,跑线技术很好,可真的要多向楼主学习跑线技术

网友:
图上是228.可楼主叙述式822,到底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