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让硬盘死机

楼主(2014-03-13):
IBM E40独立显卡主板装上硬盘就定在LONG不动,拆掉硬盘用光驱或U盘都能正常进PE系统。拆机后查5V 3V供电正常,测C667 668对地300多欧  测C477  C478对地无阻值。仔细观察发现C477 C78有发霉的痕迹拆掉后测量后主板有断线更换2个电容后飞线装上硬盘正常进系统(自己的硬盘)装机测试过了LONG就一直不进系统(换我自己硬盘正常)靠,不会硬盘又坏了吧!,把客户的硬盘放到SL410上去可以正常进系统。我去 神马情况啊?装回客户的硬盘开机进BIOS也能看到320G硬盘,用U盘启动刚进PE界面就不动了。 现在是要动南桥么?有点纠结!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为什么不代换一下  有时候机子挑硬盘

网友:
换个全新的硬盘看看咯。

网友:
装小的硬盘正常装大于250G的就不正常。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飞的线太长有干扰

网友:
哈哈哈  学习学习了

小心饼哥抓你啊,小朋友

网友:
要么电容换得不对,南桥有问题,你的硬盘我估计用久了还是会出问题,多测试一下

网友:
这个线长短有要求的

网友:
换桥十四十四

网友A:
楼主,,请问最后真的是由于你飞的那线太长引起挑硬盘死机的吗??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你飞的是两根还是一根?用的什么材质多粗的线飞的,??可能是线太细了又长干扰了旁边其他元件的一些信号造成奇怪的死机问题!不过楼主之前说在第一次飞长线的时候不能装大于250G的HDD,那后来用短线能用大于250g的硬盘了吗???

网友:
么遇到过这个

网友:
飞的线要阻抗小的线!

网友:
既然用自己的硬盘可以正常使用,那还纠结什么呢?。有的硬盘坏了在原来电脑上都认不到的,但挂到台式机上九可以认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最后真的是由于你飞的那线太长引起挑硬盘死机的吗??这种现象还真没遇到过,,你飞的是两根还 ...

飞4条线,后来还是把主板刮开焊上去的,之前进水 这组信号检测的还是尽量不飞线好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是在SONY机子上面也是HDD排线断了,那线又贵得一百多大洋我就飞线结果飞上去怎么都认不到HDD,也是死在LOGO上,最后没得法还是只有定排线。。

网友:
飞线还有影响,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不过在保修期 让他们直接找售后   两台 都是联想的

网友:
原来是你的线功力不够啊,,这个值得注意

网友:
线长也能影响硬盘,是阻值,还是线材质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注意

网友:
我有一台联想E50机器,不触发,做完桥亮了,进PE都正常GHOST 就是进系统到滚动条地方就进不去了,GHOST安装解压驱动完了安装驱动的时候就卡死了,安装版也试过了,CPU 内存 硬盘,外设全去了,网卡声卡也摘了
桥换了3个了还是老样子,就进不去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