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W 高效电源 待机电路换固态电容 出现奇怪现象

楼主(2014-03-13):
700W 高效700W电源 待机电路换固态电容 出现奇怪现象  5V待机部分 换全固态 没问题
原来是10V 470UF [5V]   10V 1500UF [5V]   50V 100UF[17V] 3颗
我换成   6.3V 560 [5V]       6.3 1500 [5V]      16V 150UF [17V]
由于担心17V用16V电容不安全 网购了20V 100UF替换 结果出现奇怪现象 居然不定时不开机 更换好几依旧 包括用20V 47UF 还是不行 而20V 100UF以上的固态暂时手头没有  无奈换回16V的150UF固态 就没出现过问题了 十分奇怪 目前怀疑的是ESR 我拆换的时候 拆前是16.5V 拆换后就变成17V了 低ESR导致容量失效 所以必须增大电容量弥补损失

网友A:
看图片,电源做工不咋滴啊~!而且感觉楼主换的固态电容都是耐压往小了的换(一般都是换同样的,或者往大了换的),你怎么不换同样耐压的啊,整出事了吧。再说一句,淘宝买的电容,有些真心不给力,假货横行啊,我之前有买一家的很好,有次买的直接是翻新的电容,坑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电源做工不咋滴啊~!而且感觉楼主换的固态电容都是耐压往小了的换(一般都是换同样的,或 ...

高效电  用料还算可以 也算1线品牌了 用了5-6年了 待机电容才坏的  三洋紫皮电容买的是拆机的20V100UF  16V150UF就是全新 用电容表测过都是没问题的 你玩过固态就知道了 耐压不超一点问题没有 并且还有10-20的余量 所以理论上16V 用17V是没问题的 实际我也测试过上19V笔记本电源上也没爆 这个不用担心 只是心理上按老习惯上20V才放心而已 没想到20V 100UF替换不了50V 100UF有点意外

网友B:
[眉开眼笑]谢谢了 已经听您和前面各位大C的建议已经把震荡耦合电容 换成日本红宝石RX30蓝色130度高温型 35V 100uf电容了 一切正常了 也安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眉开眼笑]谢谢了 已经听您和前面各位大C的建议已经把震荡耦合电容 换成日本红宝石RX30蓝色130度 ...

请问你确定你这个是震荡耦合电容么  换这么大的震荡耦合电容  你的怎么管子就不爆呢

网友:
作死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确定你这个是震荡耦合电容么  换这么大的震荡耦合电容  你的怎么管子就不爆呢

大师说的 我不懂哦 再说我换150UF 不算很大吧 芯片上加了散热片 现在用回原来容量的100uf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
一个电源没必要这么折腾,又不是音频电路,不过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100uf换成150UF的电解电容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电容器的容量误差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