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显卡分屏加焊!

楼主(2014-03-13):
笔记本上的G8400M分屏了,我要用热风枪加焊 ,需要注意什么呀!怎么操作!本人小白。

网友A:
风枪加焊用不住    上BGA吧

网友:
上BGA吧  风抢吹了管不了多久啊

网友B:
热风枪加了用不了多久  除非经验老道的

网友:
我知道用不住,现在小白就是想学习一下怎么加焊,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焊用不住    上BGA吧

能告诉我怎么操作吗?我想弄一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加了用不了多久  除非经验老道的

能告诉我怎么具体操作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加焊用不住    上BGA吧

这款芯片有问题,我感觉是芯片虚焊了。我是自己瞎捣鼓。你能告诉我风枪加焊的具体步骤吗?

网友C:
上BGA,风枪最多用1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BGA,风枪最多用1天。

是。我就想知道风枪怎么弄!我是自己闲着捣鼓捣鼓。坏了也不怕!

网友C:
先去胶,加焊膏,然后控制温度旋转加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去胶,加焊膏,然后控制温度旋转加温。

能在说细一点吗?去什么胶?加焊膏,是上芯片表面 还是上到芯片底层,旋转加温是还什么意思,是摇着加温吗?温蒂设定多少呀!吹多少长时间呀!谢谢了!

网友D:
还是不建议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建议风枪

我手上没别的东西就有风枪!

网友:
要换的 大哥

网友:
加焊就不要收钱,不然吃不了兜着走.会烦得
让你吐血.换显卡才是正道.

网友E:
BGA焊的也不能用多久

网友F:
用风枪加焊 风枪温度360 风力6  对硅晶片加热30秒然后晃动扫显卡PGB板20秒  这是本人的做法,是用来测试是否显卡空焊的,要想稳定不许用BGA机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焊的也不能用多久

换芯片也用不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风枪加焊 风枪温度360 风力6  对硅晶片加热30秒然后晃动扫显卡PGB板20秒  这是本人的做法,是用来测试是 ...

一个显卡芯片最多能吹几次 就报废了

网友G:
显卡门的不换改良显卡肯定复发,如果你只想临时好,风枪调到二百多度,吹芯片晶体 几分钟一般可以临时好的,显卡门不是虚焊,所以不用加焊只需加热晶体一会就能临时好。如果想用风枪做显卡BGA 是弄不了的。

网友:
这样加焊用不了多长时间。最好的是换掉

网友:
这个不好说,想HP V3000的  630  能加焊6-7次都还可以用的  这个不好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显卡门的不换改良显卡肯定复发,如果你只想临时好,风枪调到二百多度,吹芯片晶体 几分钟一般可以临时好的 ...

亲,为什么吹晶体就好呀!这是什么原理呀!请不吝赐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亲,为什么吹晶体就好呀!这是什么原理呀!请不吝赐教!

显卡门 就是芯片内部 晶体内部有材料出问题,加热可以让材料临时粘上临时好,但是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门 就是芯片内部 晶体内部有材料出问题,加热可以让材料临时粘上临时好,但是不稳定

谢谢你回答!说到底还是芯片本身问题造成的。临时粘好肯定不能稳定了。你说能把芯片上的铁盖揭开不?

网友I:
风枪 练得 炉火纯青 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还是上BGA 吧  风枪容易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风枪 练得 炉火纯青 就可以了

风枪应该简单!不会风枪就用蜡烛烤!还有用烤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