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改动了硬件,维修教程打不开了,显示密码错误怎 ...
我的电脑改动了硬件,维修教程打不开了,显示密码错误怎么办啊

楼主(2014-03-13):
这段教程是stk0.2.1的使用教程每次看教程都需要输入密码,这几天我的电脑硬件改动了,再输密码它显示密码错误打不开了,之前卖我教程的那个人给我密码的时候,我先给他发的教程上显示的机器码,然后他才给的我密码,刚才联系他,他也不理我,这个软件怎么破解啊,求高手
电脑
电脑硬件

网友:
有的教程是绑定硬盘,CPU或者主板,绑定了电脑就不能随意更换硬件的!你之前的配件要是能修的话最好修下再换回来。哎......

网友:
我是说这样的教程那个能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