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Sony 32寸,能显示,拉扬天

楼主(2014-03-13):
32寸的Sony液晶,换过驱动板,问题依旧,无改善。
本故障与信号源及通道无关(HDMI,VGA,USB等都这样)。
问下可能是哪里的问题,是否有修复可能,是否有维修价值?

网友:
液晶屏坏了      报废吧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你重新拷贝个程序试下

网友:
刷程序,修屏电路,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是啊 屏不好修的

网友:
笨办法:先易后难,挨个查换一遍,成本又不高,最后就是屏了,屏坏就没意义啦!

网友:
逻辑板换了还不好的话就扔了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呀,,

网友:
有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
学习,可能是程序

网友A:
应该是屏逻辑板的伽马校正芯片出了问题,修吧,不行就去淘块板子把。

网友:
拿去给别人修屏吧

网友:
换个逻辑板试试不就就算了。

网友(2014-04-25):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逻辑板的伽马校正芯片出了问题,修吧,不行就去淘块板子把。

换过电路板,朋友指的是屏幕上的电路部分么?

网友:
换个逻辑板试试类,楼主。

网友:
查一下VGL,VGH,VCOM,VDD,VDA等电压

网友:
看着像屏!能别的驱动板点一下屏啊!

网友(2014-05-26):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先加焊屏电路上的大芯片

网友:
有这可能象屏坏了哟

网友:
驱动板换了 这32 的 没有逻辑板吗

网友:
有修理价值

网友:
究竟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