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的作用!还有助焊剂分类!

楼主(2014-03-13):
松香和祝焊膏什么区别呀!

网友A:
一个是晶体 一个是膏状。修家电的一般都是第一个,  电脑呢就是第二个居多。  区别就是松香焊的时候烟大难洗干净  然后助焊膏焊得光滑光亮烟少易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晶体 一个是膏状。修家电的一般都是第一个,  电脑呢就是第二个居多。  区别就是松香焊的时候烟大难 ...

助焊膏焊完要用什么洗呀?

网友A:
最简单是用天那水(就是有油漆的那个稀释剂)  可以也用洗板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是用天那水(就是有油漆的那个稀释剂)  可以也用洗板水

不洗会有什么问题,影响工作吗?用无水酒精洗可以吗?

网友A:
都可以的  不洗视觉上难看。相对来说 洗好过不洗。 无水酒精可以洗的 我忘记了

网友:
各有利弊,松香烟大,焊锡膏有腐蚀性

网友:
焊膏优于松香,松香不好清洗!

网友:
无水酒精怎么洗是直接冲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的  不洗视觉上难看。相对来说 洗好过不洗。 无水酒精可以洗的 我忘记了

无水酒精,哪里卖?是五金商店吗?用酒精一冲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觉得都差不多,我比较习惯用助焊剂。

网友:
阻焊膏好 特别是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水酒精,哪里卖?是五金商店吗?用酒精一冲就可以了吗

拿个不用的牙刷沾点酒精使劲刷,
推荐用好的焊油(一百多一瓶的,可以用一两年),理由:对焊接技术的要求不高,焊接效果好,烟少毒少,易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水酒精,哪里卖?是五金商店吗?用酒精一冲就可以了吗

酒精在药房有买的,95%的浓度,但还是有很多水,洗 了用热风枪吹干一下,最好是用洗 板水,理由:不伤手,洗得干净,水少

网友:
到底什么好呢?

网友:
用洗板水多好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