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865主板有一组内存插槽不工作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3):
第一组内存插槽不工作了,插上内存就报警,应该不是北桥的问题吧 因为另一组能用。我看电容也没鼓包呀!是不是要加焊内存插槽才行?谁给一个维修建议!

网友:
应该偏北桥

网友:
偏北桥怎么讲?北桥要加焊吗?

网友A:
是的,不过建议你先加焊内存槽,然后再做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建议你先加焊内存槽,然后再做北桥。

加焊内存,是吹背板的焊点不?

网友:
用烙铁焊、

网友:
老铁怎么焊?一个一个焊点的加热吗?那怎么判定加焊点焊透了。

网友B:
用镊子划一下试试,有可能是槽里面氧化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槽里面脏了,或者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划一下试试,有可能是槽里面氧化了。。。

应该不是氧化,我已经划了,不能一组同时都不行呀!插上就报警,证明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槽里面脏了,或者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里面不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内存槽里面脏了,或者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C:
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2.5V,1脚Vref电压为1.25V,SPD电压3.3V,91PIN,92PIN脚的电压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内存工作条件:主供电2.5V,1脚Vref电压为1.25V,SPD电压3.3V,91PIN,92PIN脚的电压为3.3V

知道了,谢谢,我去试试看?

网友:
供电,排阻都查下

网友:
内存槽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D:
我以前也有过。是北桥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有过。是北桥加焊

用热风枪直接吹北桥吗?

网友D:
开到250度,吹3.4分钟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到250度,吹3.4分钟ok

哦哦 知道了 250度 三四分钟  有吹坏的可能不?

网友D:
你只要吹上面的晶体。一般不会怀

网友:
只吹表面的晶体一般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只要吹上面的晶体。一般不会怀
谢谢了!我回去试试!你说主板内存跑200外频不稳定和北桥有关系吗?

网友:
跟cpu。桥内存供电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