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

楼主(2014-03-13):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只要用的有一段时间就会卡,很卡,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为什么有的帖子不能回复

网友A:
刷机试试看,可能是里面缓存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试试看,可能是里面缓存的东西太多了

刷过一两次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一般用什么刷机啊 刷机精灵好用吗

不一定什么机子都能刷的,我试过

网友:
我有一次删机把手机 删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通常为系统安装了过多的软件造成,或者是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2014-04-15):
系统安装了过多的软件造成。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不行就去售后吧

网友:
清理垃圾   或者是你的手机运行内存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