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门的显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4-03-13):
为什么在笔记本上问题就凸显了,都说笔记本散热不好造成的,不玩游戏的用户怎么也复发呀!惠普VD2000和V3000发病是最多的?就是散热造成的吗?桌面的8400显卡如果玩游戏温度也很高,怎么没事?膨胀系数不一样芯片就用不住了?

网友:
显卡怎么修啊

网友:
桌面散热方面用不着考虑啊。

网友A:
当年惠普机器散热都成丑闻了,除了散热之外,我个人认为一大因素可能是2000、3000显卡设计不合理吧。

网友B:
有改良芯片确实 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改良芯片确实 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真改良的没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惠普机器散热都成丑闻了,除了散热之外,我个人认为一大因素可能是2000、3000显卡设计不合理吧。

惠普当时在加一根热管估计温度就不高了

网友:
只能换改良吧,修的好像用不久就旧病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改良的没几片!!!

现在很多翻新了。刚刚出的时候都是

网友:
并不是你们说的那样〈〉

网友:
N卡的设计是以性能速度取胜但是稳定性确实不怎么样,ATI倒是大部份以稳定取胜 ,不过A卡还是总体比N卡要稳定很多

网友:
不是我黑惠普。 我个人的见解就是惠普的机器散热出口设置的非常不合理、

网友(2014-04-13):
我这边师傅讲的就是,这种显卡就是本身设计的缺陷,所以没必要去刨根问底,现在已经有改良的显卡,我们只需要BGA将它换了就OK,你要想修也是没把法的。

网友:
就是这样,不换改良还会旧病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