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0 头大的问题(见图)

楼主(2014-03-13):
一开机就这样   按键盘 都没反应  各位师傅这到底什么回事  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换EC 芯片,板子 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也进不了BIOS

网友:
这是BIOS密码,你用算号器算吧

网友:
问下客户密码吧

网友:
有密码啊!

网友:
请键入系统密码或管理员密码,然后按回车键进入!

网友A:
用算号器算出是6b4848xj,此界面输入6b4848xj回车。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注意

网友:
主板密码
遇到过

网友:
BIOS 密码 要用算号器算出超级密码然后进入BIOS 取消密码就可以

网友:
屏上提示清楚的很呀,有现成密码就输入,没就算号,再不行就打开机器主板,有短点就短点,有码片刷码片,有新BIOS刷BIOS,差不多就这几招

网友:
我东东内存,和插拔下硬盘就好了
,不过是在没有找到工作

网友:
换 一个 EC 芯片 板子都好了。 我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换EC呢,这个是属于BIOS程序管理啊,莫非EC自带程序还是什么,求解。

网友:
弱弱的问下  换了EC之后 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找个算号器就可以了!开机密码!!破解了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是要密码进入吧

网友:
密码提示  算出来  或者刷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算号器算出是6b4848xj,此界面输入6b4848xj回车。

大哥 算的没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