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维修IBM R400 屏线通病,写的不好。敬请谅解

楼主(2014-03-13):
     IBM r400 暗屏, 屏线通病问题 。这几天连续修了2台IBM R400的机器, 都是暗屏  。扳动屏偶尔可以正常。拆下屏线仔细检查, 发现屏线到高压板的线折断了 ,在折线处 如图红框的位子 ,有的是电源线和地线断了 。用细线接通断点处 测量线都是通的 。用胶带粘好做好绝缘。装上试机 故障排除

网友:
修了好多了,直接改接口那里的线也可以

网友:
同乐。我也修过几台

网友:
是普通的胶带吗,那个东西绝缘吗?

网友(2016-03-19):
截个图呗,还要下载。。。。。。没分

网友:
本人一般都直接从口飞漆包线

网友:
我是直接换屏线 总感觉这样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