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瞧瞧 LG W2053TQV 坐等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13):
显示器是 LG W2053TQV   问题是屏亮一下就黑了用手电可以看到屏幕显示还是正常的    排除了灯管   电源问题    高压芯片是DT8211A     好像是这个芯片自动保护了,   有高手知道这芯片怎么去保护的吗?

网友:
直接改了算啦,想多伤脑

就是 直接改了就行了

网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ediso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有这个pdf,建义先到网上找到PDF图,再慢慢查是哪个脚是过流保护

网友:
楼主 该高压板得了。 我都是直接改 一般高压板问题 除了开关问题可以修修以外 别的高压板问题我全部改板

网友:
给个图纸你们参考。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变压器

网友:
换个高压条12V'地    开关     信号

网友:
灯管没问题,那就是高压有问题,如果修不了,还是换个高压板,,如果去保护,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呀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这样收钱也好收

网友:
直接 把   芯片 换了 不行吗     没看见 实物图片    有的高压 部分  会有两个  控制 高压包的管子  可以换掉  试试

网友:
改了 还保险点

网友:
显示屏尺寸大了,去保护比较危险
建议改高压,安全

网友:
直接改高压 算了

网友:
直接改一块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