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路检修方法

楼主(2014-03-13):
汽车电路检修方法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电器元件在汽车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对汽车电器元件的维修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汽车电路常见故障主要有:断路、短路、电器设备的损坏等。为了能迅速准确地诊断故障,下面介绍几种常见的检修方法。

    1)直观诊断法

    汽车电路发生故障时,有时会出现冒烟、火花、异响、焦臭、发热等异常现象。这些现象可直接观察到,从而可以判断出故障所在部位。

    2)断路法

    汽车电路设备发生搭铁(短路)故障时,可用断路法判断,即将怀疑有搭铁故障的电路段断开后,观察电器设备中搭铁故障是否还存在,以此来判断电路搭铁的部位和原因。

    3)短路法

    汽车电路中出现断路故障,还可以用短路法判断,即用起子或导线将被怀疑有断路故障的电路短接,观察仪表指针变化或电器设备工作状况,从而判断出该电路中是否存在断路故障。

    4)试灯法

    试灯法就是用一只汽车用灯泡作为试灯,检查电路中有无断路故障。

    5)仪表法

    观察汽车仪表板上的电流表、水温表、燃油表、机油压力表等的指示情况,判断电路中有无故障。例如,发动机冷态,接通点火开关时,水温表指示满刻度位置不动,说明水温表传感器有故障或该线路有搭铁。

    6)低压搭铁试火法

    即拆下用电设备的某一线头对汽车的金属部分(搭铁)碰试而产生火花来判断。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是广大汽车电工经常使用的方法,搭铁试火法可分为直接搭铁和间接搭铁两种。  所谓直接搭铁,是未经过负载而直接搭铁产生强烈的火花。例如,我们要判断点火线圈至蓄电池一段电路是否有故障,可拆下点火线圈上连接点火开关的线头,在汽车车身或车架上刮碰,如果有强烈的火花,说明该电路正常;如果无火花产生,说明该段电路出现了断路。  间接搭铁是通过汽车电器的某一负载而搭铁产生微弱的火花来判断线路或负载是否有故障。例如,将传统点火系断电器连接线搭铁(回路经过点火线圈初级绕组),如果有火花,说明这段线路正常;如果无火花,则说明电路有断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试火法不能在电子线路汽车上应用。

    7)高压试火法

    对高压电路进行搭铁试火,观察电火花状况,判断点火系的工作情况。具体方法是:取下点火线圈或火花塞的高压导线,将其对准火花塞或缸盖等,距离约5mm,然后接通起动开关,转动发动机,看其跳火情况。如果火花强烈,呈天蓝色,且跳火声较大,则表明点火系工作基本正常;反之,则说明点火系工作不正常。

网友:
感觉这帖子太老了。低压搭铁试火法不能在电子线路汽车上应用。没有电子线路的汽车是哪年生产的?

网友:
原来用试灯比较多,不过现在很多都是总线,相应的方法也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