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I\SI维修。不跑马,无CPU供电。首次发帖,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3-13):
华硕P5QL-I\SI  故障:不跑马,无CPU供电。
测内存供电有1.8V正常,桥供电1.5V正常,北桥供电1.14V正常,供电总线1.3V正常,量CPU供电时发现CPU供电没有。
既然没有CPU供电那就两cpu供电的条件吧,测CPU供电18脚有5V,测开启信号3脚VTT_PWRGD无此信号正常时是高电平。查来源是经过一个小电阻PR106。
在主板上找到量测一头有1.3V另一头没有。看来就是他了,找了个一样的换掉,上电测试跑马了。
首次发帖不详细的地方只能说声对不起了。

cpu没有供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095-1.html

网友A:
华硕的排阻 就不是一般的容易坏,多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排阻 就不是一般的容易坏,多多注意

是啊,今天这种板子还有两个问题没发出来,一块是不触发 IO旁边的一个排阻坏了,一个是有CPU供电无复位,内存旁边的排阻坏了。

网友:
台式也能修得这么精要是我的话直接换板了

网友B:
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都是钱惹得祸,一百多台这种主板。不修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其实都是老师教得好。

网友:
有图有点位修起来就是方便,N多板子没有点位无法修,向楼主学习了,技术很好

网友C:
你先查看下、有没有其他的电阻烧了、有的话找个相同的电阻换上去再看看、顺便查看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烧黑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查看下、有没有其他的电阻烧了、有的话找个相同的电阻换上去再看看、顺便查看下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烧黑 ...

哥们你是来打酱油的吗? 这快板我都成功修复了

网友(2014-07-07):
不错  排阻坏了  不容易查   学习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电阻吧。。不是排阻

网友D:
应该是电阻变直吧。。。到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 - 下载了打不开

网友(2015-11-24):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阻变直吧。。。到没有开启电压。。。

就是电阻阻值变大开路引起的故障,其本身一端应该连接总线电压输出测试点。

网友:
很不错 哎 修电脑就喜欢这样 找到一个问题 然后搞定他 电脑就好了   最怕的是修好一个问题再出来一个

网友:
华硕的电阻真的是得多注意啊

网友:
这照片拍的,诊断卡上跑码跑多少都看不出来了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坏的多啊,楼主照片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