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300超薄笔记本无触发

楼主(2014-03-13):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S300,按开关没反应,拆机。通电,待机0.01,按开关没触发,3V 5V待机正常。电子放电,无效。测到开关键电压0.4V,不正常。打开图纸 把开关线拔掉,测JRWR1 的2脚 ON/OFFBTN# 电压正常了 3.3V,用镊子对地短接2脚,触发上电了。难道是开关条出问题了,跑线路发现,ON/OFFBTN# 到开关的阻值正常。那应该是后级出问题了。看图纸 ON/OFFBTN#经过一个0欧电阻通过+3VLP上啦转换出ON/OFF,测到电阻没烧,+3VLP 电压3.3V,正常。上拉电阻,100K电压也正常。查ON/OFF 的来源 图上看到ON/OFF 一路直接入进入EC 的114脚,一路进入D40的3脚,果然的把D40拆掉,再测开关电压正常了,从料板拆了一个双二极管,装上,通电,按开关触发开机,显示。唉,现在竞争那么大,笔记本收不起价钱,才120块,你不做,别人做,总之生意难做呀。

网友:
价格是有点低,下次收200

网友A:
是做同行的吧、!我们这边同行价  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做同行的吧、!我们这边同行价  差不多

是的,竞争大,价格都是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竞争大,价格都是差不多了

唉 这是要饿死我这么些修电脑的人啊、1

网友C:
已经不错了!如何判断是D4的问题!不是I/O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不错了!如何判断是D4的问题!不是I/O的问题!

IO要切线,找不到线路,先易后难,D40好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要切线,找不到线路,先易后难,D40好拆点

原来如此!!

网友:
额  这还叫生意难做呢

网友:
最少起价150吧,幸好是个二极管,EC挂了不划算的

网友D:
开关板漏电引起的也多,注意一下NOVO_BTN#

网友:
楼主以后请多发此楼教程,对我们新手来说非常有营养价值。多谢!

网友:
同意楼主深有同感,现在生意真心难做,有的折腾半天一句不修还要装起来。。。。。。

网友:
谢楼主分享,但是取下开关线,2脚怎么就有3.3V了呢,应该也没有的吧?

网友:
同行价120,也不算亏啊

网友:
可以了,我们这边都在边上看着修了,换个小东西一般都是80 ,还算多的了。

网友:
这叫我们这些刚开始学的人,咋办哦

网友E:
楼主! 我没看到ONOF进入ec114的 D二极管啊 我看到一直进去的啊 谁能告诉我 啊啊!求求你们啦

网友(点评):
分两路,一路进入ec的114脚,一路进入d二极管,再看看

网友:
价格不高哦

网友:
修电路我们这也是一百多点了

网友:
思路很好 同感!值得学习了 楼至人不黑,我们这里 也是收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同行价这个价钱不高也不低了,如果遇到散客的直接就报280以上了~

网友F:
板子的图纸有吗?发上来份

网友:
恩价格 越来越低

网友:
简单 速度 收钱

网友:
收费好低哦。

网友:
我们的价格也是这样   高了 客户就TMD不修

网友:
我们这边维修太乱了,明明是好的内存,他也说是坏的,叫客户多花钱,我自己没那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子的图纸有吗?发上来份

论坛有的,我也在在论坛下载的

网友:
给同行不算低,我修一个才100大洋,塔吗还有80的

网友:
同行120算可以了。。我们这边小城市,同行最多100,,修个显卡也才150

网友:
楼主有这机的图纸么。可以发上来吗

网友:
d40拆掉还能开机吗,请问一下。

网友:
收费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没看到ONOF进入ec114的 D二极管啊 我看到一直进去的啊 谁能告诉我 啊啊!求求你们啦

ONOF分成两路 一路是进的ec  一路是去的一个双二极管  在ec上面那个图

网友:
楼主这样的文章浅显易懂,谢谢了!不过现在修笔记本确实价格一天比一天低

网友:
现在确实不好做,好多人都在做,所以一层层的扒皮钱也不多了。

网友:
同行价能收这个就不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开关板漏电引起的也多,注意一下NOVO_BTN#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什么作用呢?

网友:
100-150之间算是正常的了,现在行情就这样了!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测JRWR1 的2脚 ON/OFFBTN# 电压正常了 3.3V,用镊子对地短接2脚,触发上电了。难道是开关条出问题了) 为啥拔了开关 JRWR1的2脚电压还能正常呢,如要是二极管的事,拔了开关电压应该也是低的

网友:
把开关线拔掉,测JRWR1 的2脚 ON/OFFBTN# 电压正常了 3.3V,用镊子对地短接2脚,触发上电了。难道是开关条出问题了,跑线路发现,ON/OFFBTN# 到开关的阻值正常。那应该是后级出问题了。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怀疑开关吗,怎么又查回板上的。。

网友:
如果短接能开机 我就不会那么麻烦去跑电路了  直接飞线到开关板上  简单收钱的节奏

网友:
是双二极管坏了,导致拉低电压了。

网友:
维修的活不好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什么信号呢?什么作用呢?

这是联想的一键恢复按键,按下这个键也可以触发,触发后直接进入联想的一键恢复画面.

网友:
以后多注意一些。价格收的太低了。这样做迟早死路一条

网友:
简直就是捣毁了市场

网友:
修同价这个价格差不多了,我这边也是一样

网友:
我也修了一台收了150

网友:
现在维修的都快做不下去了,收同行低了也不想动手

网友:
哪的?这价格低了点

网友:
我们这边同行都是80,经常修的是二修 的多啊,有时候还说80贵了,麻痹的,都快饿死了!

网友:
还有那样的故障 !现在维修生意不好做啊……

网友:
现在都不好做了。。。

网友:
维修门槛相对较代,有点基础知识的就上手,为了拉拢市场,不赔就干,我们这边跟外面换屏LED140的,三百都换,还保半年。你不换怕别人更低的价格换。

网友:
没有原则,下次少300让他滚

网友:
同行价 就是这样咯 技术在手 就不怕

网友:
拜帅学艺。手把手的批评。

网友:
前几天修过一个D630也是同样的问题 把双二极管换到就好了

网友:
现在机子是不好修啊

网友:
深圳这边同行基本80一台

网友:
嫁给是有点低了   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竞争大还不是因为有些人自己把价格搞低的,唉,这样下去估计再过个两年,修笔记本就跟以前修台式机一样十几块咯

网友:
这行,进入的人太多了,价格就低。同行不团结

网友:
超极本报120你不是吧。叫客户把机留下。修好好报价。报350.不休找同行拿料板把好板换出来就行了。到时他去别的地方只能换板了就不是350能搞定的了。他准回来要你帮他修,到时再把他的板装回给他就赚350啦

网友H:
我们这里同行都才是80,有的还说贵,这才是块饿死了。。。

网友:
哎,这行感觉越来越不景气了。这叫我们才入行的以后咋弄?

网友:
没办法  在过几年就没有我们维修的市场了

网友:
现在同行的生意都不好做价钱又底

网友:
120还是可以 了 不低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里同行都才是80,有的还说贵,这才是块饿死了。。。

我这边和你那差不多呢  你什么地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这边和你那差不多呢  你什么地方的

广西桂林啊

网友:
现在做维修的价格都被 搞的很低了  修两台有时都不比以前修一台赚的多

网友:
价格不高哦.....

网友:
同意楼主深有同感,现在生意真心难做

网友:
LZ图纸能上传一下吗?论坛里还没有。

网友:
现在生意都萎缩喽,同行更难做了。

网友:
我在这里同行都是100的,不换大件。广州80,60都有人做。

网友:
最喜欢这样不要成本的维修

网友(2014-04-17):
有图纸共享一下吗

网友:
价格是人为的。。没办法

网友:
你的还有120我这边的才100,80块,

网友:
我只想说 你收的太便宜了吧???我们维修的就是被你们这些收低价的搞烂了的!!!!

网友:
现在维修电脑的多了 生意就多了些讲价的。 市场乱套了。

网友(2014-06-30):
应该是那个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2016-10-31):
楼主多传递些正能量,少些负能量,生意会好起来的。

网友:
我们店修同行的80

网友:
不会吧,才收120,以后这么混呀!

网友:
这种问题收120 还算可以了 老兄 你要碰到点复杂的 120才叫亏 我这都没这价 你在商场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