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华硕X450VC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4-03-13):
帮忙看看华硕版号 X450VC  V2.0这个是什么芯片 16个脚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这个机器进水了,这块地方有点烂了,这个芯片短路了

网友:
你有JJ=可以替换啊!!

网友:
或者是你去问淘宝  这个事什么意思  或者你找到图纸  图纸上面有标型号

网友:
是主板哪个地方的。去淘宝看下呗!

网友A:
这是什么相机照的,分辨率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相机照的,分辨率这么高,,

用USB 放大显微镜  100多块,淘宝买的,还可以

网友:
已经找到了,是RT8202M   依旧感谢你们大家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