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不充电问题

楼主(2014-03-13):
一个华硕A43S本,装XP系统,进系统能识别到电池,也提示正在充电,但是一直是显示正在充电0%,没冲进去,用电池也不通电,到底是电池坏了还是其他地方坏了

网友:
不充电一般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电池损坏,要么主板上有问题。

网友:
先排除电池问题   不充电和系统没关系   倒是修过一台二修机y470不充电  刷bios好的  上家换了好几个地方没修好  现在的机器BIOS管的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EC

网友:
把放电管子取了,看看能冲进电不

网友:
确实 现在的BIOS管理的地方太多了,不充电的话,你用排除法把,要不然用个电池试试看

网友:
按楼上说的做,不行就加焊充电芯片!

网友:
这种情况很好检测首先测试一下 主板上电池的充电接口有没有几个 3.3V 的 电压  I2C的 检测端,测试电池 正负端有无电压,当然了 最好 是有条件分别测试一下主板和电池是否有问题!!!!不要盲目的修!

网友:
换个充电IC应该会好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一下,如果排除电池问题的话,再修主板充电电路

网友:
先查一下充电电路吧,如果正常了在考虑换电池,毕竟买块电池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