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OC E2036V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3-13):
AOC E2036V不通电
拆开机器测量电源板电压正常。测量主板工作电压。无屏供电。无开关信号。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程序问题。先烧录程序,烧录后机器点亮了。不过触摸板不能用。灯也不亮。怀疑是跟按键板有关电容质变了。把C433.C434 .C435.C436依次取下来。结果是C436坏了。我为什么全部取下来呢。因为我没去下图纸。烦。这些电容不要是不影响的。所以不那么费事。此机器便修复了。给大家把程序发上来。觉得有用的加加分啊,觉得没用的踩都行

网友A:
不知道是那几颗电容 没上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那几颗电容 没上图啊

就按键板插在主板接口处几个。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点显示器程序,呵呵,都是好东西啊。

网友C:
最好把电容位置拍个图片,不过程序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最好把电容位置拍个图片,不过程序还是很有用的。。。。。

稍后上传电容位置图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稍后上传电容位置图片

好的,谢谢,有图更直观了。。。

网友:
我  一般修 没平供电 都是先跑先   看电压是哪来的   原来 还有这个捷径 可以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有图更直观了。。。

在红色圈着部分。因为是贴片电容的。所以不能详细的标注。只能标出大概位置

网友:
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款机器。这机器开壳按键板那边。不能太暴力。不然接口要断。需要去接线了。另外E0236V.2236V.2436V这一款机器如果出现了用一段时间就关机的情况。那么先去菜单里面查看是否被设置为固定时间自动关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程序,显示器的程序确实太少了

网友D:
无开机信号首先考虑MCU程序,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开机信号首先考虑MCU程序,先软后硬

我就是先软后硬的。

网友E:
那电容貌似是消除按键抖动,防止误触发

网友(点评):
从图纸看此电容是滤波作用 故:拆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电容貌似是消除按键抖动,防止误触发

该电容是可有可无的,去掉也不会影响按键板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该电容是可有可无的,去掉也不会影响按键板工作

恩,是的,不是太重要

网友:
这个机器上次遇到一个,也怀疑、是程序,没有、找到,最后还客户了

网友:
这个机子根本就不是程序坏。 程序不刷。直接拆电容就行了。

网友:
我遇到的AOC的显示器的,都是电容鼓包,敢脚这辈子就限于电容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按键板插在主板接口处几个。

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