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开机灰屏(白屏)急急急

楼主(2014-03-13):
   显卡G98-640-U2 我换了亮了用了一下子1小时左右吧 又灰屏 后面查了一下论坛说加焊南桥 我加焊了一下可以了用了2小时又一样 我就把南桥给换了心想这下应该可以了把 后面有灰屏 我又把北桥植株了 用了一下有不行 现在一直灰屏 我真没有办法了 有高手知道见过的 怎么去处理啊 说说吧  (有一点就是灰屏的时候键盘大小写还可以用的,意思应该是机子已经工作了吧 我换过屏 屏线应该不会这样吧 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还是显卡有问题。或者显存有问题。

网友:
键盘大小写灯能亮,已经到显卡了,楼上说得对,还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了也会白屏恢屏的,可以考虑下.

也许你在换南桥时显卡也被 加热了,所以才出现正常现象,可以考虑重新回焊一下显卡芯片

网友A:
你把显卡和显存试试看,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啊

同意楼主 给你5颗星 你真牛!!!!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你可以试下灰屏是vga是否ok

网友:
服了楼主了,,灰屏,你把南桥和北桥都干了,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没做好,或者换一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显卡性能不良或者你没加焊好

网友C:
建议加焊EC 如果故障依旧,更换显存。本人的经验

网友:
都搞完了还不行啊,真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显卡和显存试试看,加焊一下试试

我加焊了都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焊EC 如果故障依旧,更换显存。本人的经验

EC也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啊

高手 牛灰屏高压板问题 呵呵

网友:
前两天我又加焊了显卡的供电IC和内存供电IC 也是在上面看到的 现在也测试了好几天 了 没有在灰屏了 (不知道是不是哪个天使大姐显灵了) 测试中 预知详情 下回分解 敬请继续关注 谢谢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显卡和屏吧

网友:
明显显卡 ,无语了,还加焊南桥晕倒,

网友:
供电的问题  呵呵

网友:
显卡或是屏接口

网友:
供电有问题的话,最好还是换掉吧

网友:
昨天下午拿走  了  期待一个好结果

网友:
我遇到好多灰屏的,换显卡一般都会好了。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做BGA的时候把附近的原件搞虚焊了,才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卡做BGA的时候把附近的原件搞虚焊了,才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原因

绝对没有 我用纸包了 一般虚焊的话大都花屏 我觉得

网友:
上帝保佑啊 没有说不行应该是可以了把

网友:
灰屏 白屏   查查屏供电

网友:
原来是显卡供电!

网友:
晕倒,供电导致的问题

网友:
你还没有换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