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md主板的时序,求rt8871a芯片定义

楼主(2014-03-13):
  修主板有段时间了,不过多少intel的。对于amd的时序不是太懂,特来请教大师。
  我这待修的是盈通a78l的主板,拿来是开机瞬间掉电保护,拔掉小四口,可以正常开机。心理很爽,这种都是秒,一侧果然是cpu上官其中一组短,换上,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没复位,心理叫糟,加cpu上去,不出所料还是没复位,amd一般不用上真u供电正常会有复位的。
  测试内存供电1.6左右,正常,是3代的。桥供电无,u供电无,现在不知道是先修u供电还是桥供电,特来请教,谢谢。
  这鸟板子没图纸,连u的主供电芯片pdf也没,操蛋。主供电芯片是rt8871a。望有的同僚给我份,谢谢。

网友A:
AMD+AMD 内存-VDDA2.5-CPU-桥-总线    AMD+NV 内存-桥-CPU-总线

网友:
只有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AMD 内存-VDDA2.5-CPU-桥-总线    AMD+NV 内存-桥-CPU-总线

谢谢你了。

网友: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