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做AP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4-03-13):
1.把LAN口地址设置成同一级路由的IP地址同一网段。(切记不要和现有IP冲突);
2.把无线SSID改成与一级路由无线相同的名称;
3,无线密码也设置成和一级路由相同的无线密码;
4.关闭要做AP使用的路由的DHCP;
5.将从一级路由引来的网线插入做AP路由器的任一LAN口;
6.重启后设置完成。

网友:
乱说,什么是AP你都不知

网友:
5.将从一级路由引来的网线插入做AP路由器的任一LAN口;

网友:
我对你这个帖子非常感兴趣,A路由,B路由都用无线,怎样利用B路由把A路由的信号转出去?

网友:
两个无线路由器进行无线桥接吧,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a路由作为主路由,b路由作为副路由,可以实现无线桥接。a路由lanip地址为192.168.1.1,则b路由lan  ip地址为192.168.1.2,关闭路由的DHCP,无线SSID 无线密码通a路由一样。重启即可桥连成功。貌似没有用到网线也可以,我就是这么设置成功的,已经投入使用。

网友:
你这有了线了还叫AP吗?

网友:
有些磊科的路由要相互连接的。。单方面不行。

网友(2014-05-08):
这是桥接,前几天桥接了三四个,信号很不稳定